找不到原因的故障

楼主(2008-12-19):
我有一个TOP冠捷的19宽的显示器
  一开始 开机的时候正常 一分左右黑屏 在这是应该还没有进到系统  按显示器开关可以看到图像
一会又黑了 这样会连续几次 几次后显示器正常 如果你不按开关后一直黑   热机后在开电脑会一切正常
一开始我以为是线的事 后来试了试没事 也不是显卡的事
我问过朋友 朋友说我的显示器好像是假的 想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滤波电容的事 叫我检查一下
    我也在网上看到有关这样的介绍 我感觉也有可能
请知道的朋友讲讲

   看看到底是不是滤波电容的事 我好下手去弄

网友:
你是搞维修的,手里连替换的电容都没有?相当的无语!

网友:
听楼主的意思好像不是搞维修的

如果你初尝维修,还是去找专业维修点好,以免自己动手扩大故障。

网友:
DELL 21吋CRT显示器冷开机要一分钟才有图像

DELL 21吋CRT显示器CPD/E500冷开机要一分钟才有图像并伴有下方屏幕轻微跳动,几十秒后图像清晰、正常。
一次偶然机会将电源供电部分主板晒过后,开机马上就能看到图像,显示正常;但二次冷开机问题依旧。
该机是2001年出厂的,不知此种故障是主板受潮还是元器件变质引起,该从哪里下手解决?

网友:
问题肯定出在供电上了,测量供电输出段的电压正常吗?如果有电容鼓包的话先换掉它然后在开机试下

网友:
楼主的TOPVIEW是过保了的吗?据我了解应该是保三年的哦,你可以查询一下就近的地方有没有冠捷的授权维修站,或者找经销商也可以啊。你说的情况我知道有款新出的AOC915SW+比较常见,不过都是在保内的。

网友:
肯定是电源电路问题了。
新东西出现这样现象是设计缺陷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