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哥知道稳压管LP2950三极管用什么可以代换

楼主(2008-12-19):
哪位大哥知道稳压管LP2950三极管用什么可以代换,常见的,是笔记本上的主板供电管

网友:
LP2950是低压差稳压集成块,可以用LP2951、NCV2951代换

网友:
LP2950既不是稳压管,也不是三极管.是低压差调节器(LDO),也可以叫低压差线性稳压器,是一个复杂的集成电路.
只要输出电压和它一样,输出电流和它一样或者比它大的都可以.当然脚位也要符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