坛子里有信誉好广东的帮人修板卡和硬盘的元老吗?

楼主(2008-12-19):
坛子里有信誉好广东的帮人修板卡和硬盘的元老吗?

网友:
坛子里有信誉好广东的帮人修板卡和硬盘的元老吗

元老谈不上 我是广东惠州这边的 请问有事吗?

网友:
我上湛江的这里,不知有什么事吗??

网友A:
回楼上二位,本来想找个高手托给老主板电解电容换成全固态电容的,因为我的焊接技术比较差,但看了多数元老提意见说原来电解的主板最好不要换成固态的,所以暂时不换先,还有就是一个自用的老硬盘有坏道需要修理,但在本地已经找到一个会修的,说修好40块,所以考虑让他修修看,不过二位我记下了,留着以后有修要再联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回楼上二位,本来想找个高手托给老主板电解电容换成全固态电容的,因为我的焊接技术比较差,但看了多数元老提意见说原来电解的主板最好不要换成固态的,所以暂时不换先,还有就是一个自用的老硬盘有坏道需要修理,但 ...

只是有坏道修理的,太简单了吧,是不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只是有坏道修理的,太简单了吧,是不?

是全盘有坏道,也不知道自校准能否修好,这个酷鱼7的硬盘坏得不算轻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是全盘有坏道,也不知道自校准能否修好,这个酷鱼7的硬盘坏得不算轻的。

固件是否备份出来??固件有没有坏道 ?如果固件没坏道的话,应是不是很麻烦吧?是不?关键还是将固件备份成LDR的形式最好了,可以方便以后做SF能加固件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固件是否备份出来??固件有没有坏道 ?如果固件没坏道的话,应是不是很麻烦吧?是不?关键还是将固件备份成LDR的形式最好了,可以方便以后做SF能加固件。

以下这种故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以下这种故障。

怎么你的盘没有SN和FW??有没有用其它的软件进行检查过??

出现这么多叉,很有可能是固件出错了,是不是??

网友:
本来这块硬盘的坏道还不是全盘的,而是分散式部分的,是用网上的PC3000V14免卡破解版检查过这块硬盘,然后就出现这样全盘的坏道的。

网友:
是固件问题!1

网友:
软件有时是不能乱用的,应备份出固件后,才能做其它的相关操作,这样才能保证硬盘在修乱后,还可以用原盘的固件来修盘的,是不是??

网友(2009-04-20):
我们老师说过,要成为自学成高手的话一般都要搞报废100个盘以上,楼主有多少个盘可以搞

网友:
我也想搞,不过心疼我的硬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