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供电故障不走码,更换2次

楼主(2008-12-19):
今天上午一个哥们送来一台机器,能点亮有复位,测试卡走00,量电压内存供电只有0.03V,显然不正常,查到内存槽边上一个MOS管不正常,更换之,故障解决,内存槽排阻电压1.25V,装好试机,跑26,加显卡,一切正常,拿走以后下午再路上碰到他,说不行啊,点不亮啊,晚上去他家看确实点不亮,但闻到有糊味。打开机器一看,内存插反,2个引脚烧掉,回家拿一条内存插上还是点不亮,抱到店里,发现更换的MOS管都裂开了,重新换一个,好了,内存插反能造成供电MOS管这样啊

网友:
反插的DDR会把供电脚接地
当然就烧了供电MOS了 很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