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 FMV-650MC8C/W 无法开机

楼主(2008-12-20):
故障产生:用手机连接数据线插USB接口。调用手机内存里面的程序运行死机;强行关机;重新开机进入WINDOWS就掉电。无法再次开机
故障现象:插适配器,指示灯亮一下就熄了。接电池,指示灯闪烁几下就熄了。按开机无反应。
测公共点电压正常,+3 +5V电压正常,同时插上适配器和电池。测电池+级电压逐渐减小。

网友:
估计南桥,红笔接地量USB数据线不能低于500欧,

网友:
南桥坏也会不识别供电设备么?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