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这么多人DIY回流焊,我也有感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本身不是从事这行的,但喜欢玩东玩西,搞些小东西玩意。至于高手们DIY的焊台发热箱呢,最好是做成一个像烧煤的那种东西,四边用石棉那种东西包住里面。反正我以前的电子陶瓷厂的那种炉子,在纵时我看了一下,炉子外壳是厚铁板的的框架,框架里面包了一层厚厚的像棉花一样的东西,我感觉像石棉,再往里面一层是米白色的有不规则的硬度砖,那种砖是耐超高温的,两三千度都没问题。里面是石棉+硬度砖,最最最里面的顶上是发热丝外面是钢壳子,起到保温的作用,外面还插了N个电热偶到炉内,不过呢。这种国产的巨型炉子精度不高偏差可能在50度左右,要300多万,还是半自动的,全自动炉要1500万呵呵。你也可以仿造一下啊。

网友:
兄弟你要我们大家做一个这么大的东西来焊,店里面装得下没有啊,小心中毒啊.太不可思义了.

网友:
修块板挣的钱还不够电费呢

网友:
没看明白

网友:
今天我用最简单的两把风枪,成功拆下了ATI9100 CPU。此显卡花屏,有时会好点,有时花的太离谱了。于时想拆CPU
工具是:一台安泰信的8205 一台是普通的825风枪,,
8205去头(拆开8205把里面那个玻璃开关取出来,倒过来放,即让8205一直工作,不断往上吹热风,放在地上风枪嘴往上)然后用书本架起一个架子,接着把显卡上的铝电容拆下来,夹在固定的维修板上,用长方型厚皮纸卷一个圈刚好包裹住8205紧贴显卡,目的是保证显卡底部的温度,让他散热慢一点。显卡下部距离8205的风枪嘴3CM左右,用370度左右温度,风量开到最大加热5分钟左右,然后再把另一支825风枪去头,在CPU芯片上加的松香,825的温度大概是300~350度左右吧,因为我的825只有档位没温度显示那种便宜货,不管了,手摇825对CPU加热,时间差不多要4~5分钟左右吧,用镊子碰一下CPU松动移位,过几秒再碰一下,最后加热十秒左右,用镊子把CPU轻松取下,清洗显卡后,板卡没起泡变形,爽。等找朋友帮忙上植好锡后再算了。自己只是修手机的,拆显卡只为好玩。

网友:
精神可嘉,前途无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