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天运M122D屏白道道(已经解决)

楼主(2008-12-20):
神州天运M122D
外接无问题.加焊过接口,高压扳,依旧
此
笔记本
摔过
有时候,开机正常,10%
又时候花屏(白竖道道,看不到任何字),80%
又时候什么也不出来。10%(
[
]
笔记本

网友:
屏上面接口有问题没。
我曾遇到一个IBMT23的屏,花屏,是因为屏上虚焊。

网友:
我也怀疑接口的事情
检查ING
好了告诉大家结果

网友:
显卡
我接过一个DELL 一台机器 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 也是甩过 我换一个原装的平 也是那样的现象 最后检测是显卡的原因 导致的 可能是显卡甩虚焊了

网友:
已经解决
找同行花钱看的,还是接口虚焊,没焊接好(就当交学费了)

网友:
楼主请问一上。是屏接口还是主板接屏线的接口呀。能说清楚点吗。有一个M363也是花屏。

网友:
屏接口重新插入
主板接屏线的接口,焊接
我是这样看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