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硬盘达人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好吗?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问硬盘达人这样的硬盘还能修好吗?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应该是固件的问题,你先刷固件吧,如果有pc3000的话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没遇到过

网友:
如果COM返回信息是正常的话
需要做SF

网友:
本来硬盘还没这么严重,就是用PC3000 V14免卡版给修成这样的,请问各位达人修这样的硬盘需要什么工具和软件?

网友A:
PC3000 V14免卡版没法修ST盘的,只能当个超级终端用。没PCI3000要用D版ST_MEM或D版春华,备份固件(ATA、CERT和VENDOR)后开SF,成功后再回写ATA,重建或回写VENDOR,有些如鱼4的盘如还要再开一次SF则要回写CERT。
一根串口线是少不了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C3000 V14免卡版没法修ST盘的,只能当个超级终端用。没PCI3000要用D版ST_MEM或D版春华,备份固件(ATA、CERT和VENDOR)后开SF,成功后再回写ATA,重建或回写VENDOR,有些如鱼4的盘如还要再开一次SF则要回写CERT。
...

谢谢回复,那是不是在网上下个春华破解版再买根下面这种COM线连到主板的COM串口上就能修了?

网友:
你好,这个固件肯定给写乱了!做SF之前先查下固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