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尝试修主板,开机显示找不到键盘

楼主(2008-12-20):
华硕815主板
1脚920
4脚920,
5脚为1

注:键盘跟鼠标口都为1
各位前辈支个招!!

网友:
上电量下时钟、电压、数据对地电压上来帮你看看

网友:
1  4 6  脚为4.7V,其它为低电平....0

网友:
测量第4脚有没有 5V供电
有的话把连接鼠标键盘1.5脚的电容吹掉看看能不能用

网友:
菜鸟看不明白,以后多多学习!

网友:
郁闷,最后查出来是口接触不好.....

没有锡炉,是不是意味着这根子PS/2就用不来了????

网友:
热风枪不行吗?把风枪小头去掉直接吹.

网友:
热风枪不行吗?把风枪小头去掉直接吹.重复了,不好意思

网友:
这都要锡炉?
850干什么去了?2分钟下来
936也可以呀,吸,10分钟下来,

网友A:
我有个杂牌的850,
开起来温度6档,.出风口很红很红,而且有异味,都不敢使了.... 出风口塑料护套处也有点烤焦了!

买来才120,不过后来店老板跟我说价格看错了,进来都175

网友:
用热风枪就能搞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个杂牌的850,
开起来温度6档,.出风口很红很红,而且有异味,都不敢使了.... 出风口塑料护套处也有点烤焦了!

买来才120,不过后来店老板跟我说价格看错了,进来都175

那你开5档呀
杂牌的温度不好控制,烧毁芯片很平常
我是是离3厘米,烤一张白纸,测试温度

网友:
在维修网买了个852D,明天发货

网友:
没看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用替代法,换个键盘试试

网友:
已经确定 是键盘接口接触不好了
852D已经到货,我想问下,吹接口温度要调到多少,风量要多少,距离要多少,大约要多长时间 /?

网友:
换个USB的键盘跟鼠标用用

网友:
慢慢吹,温度我用350左右就可了,但距离要调整,不能一直不变的吹。很好弄的,做一遍你就是专家了,关键是动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