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21吋CRT显示器冷开机要一分钟才有图像

楼主(2008-12-20):
DELL 21吋CRT显示器CPD/E500冷开机要一分钟才有图像并伴有下方屏幕轻微跳动,几十秒后图像清晰、正常。
一次偶然机会将电源供电部分主板晒过后,开机马上就能看到图像,显示正常;但二次冷开机问题依旧。
该机是2001年出厂的,不知此种故障是主板受潮还是元器件变质引起,该从哪里下手解决?
显示器
主板
DELL

网友:
把电解电容全部换掉,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虚焊的,最好补焊一下大电流高电压部分

网友:
同意楼上!有虚焊的可能性较大些!但也有电容变质的!

网友:
电解电容在天冷的情况下有不正常的,可以换掉整流后的全部电容

网友:
进口电容一般寿命都可去到十年左右,个人认为是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