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P800-X刷出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有块P4P800-X刷了BIOS网卡就不见了,其它正常。再刷回去也不见了网卡了,刷了好几个版本的BIOS都不行。

网友:
有检查过cmos里面的网卡功能设定有打开吗?

网友:
是集成网卡吗?还是PCI的???

网友:
你是 ASUS P4P800-X的主板你就要小心了。你到华硕官方网站下载的一般都不行。

网友:
你用这个BOIS试一下

你用这个BOIS试一下。

网友:
试一试单插的
如果行那就不是bios的事
最好是换换网卡芯片
不行只能换io

网友:
网卡是集成的,cmos设置没问题。这板是在新加坡买的肯定不是山上做的。插独立的卡可以用。4楼的朋友为什么到华硕官方网站下载的一般都不行?
谢谢5楼的BIOS有空再刷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