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中间有道亮线能修吗?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这里有太宏基的AL1706开机出现有道亮线,换什么场景都一样呀!请问这种是屏的问题吗?还能修吗?那位大哥给个判断小弟万分感谢!!
问题

网友:
根据你说的情况很大的可能性是屏坏了,处于尽人事听天命的原则,你可以重插哈屏线试试,有条件就直接换屏,换屏线和驱动板试试,没得条件那就给你讲嘛,就是屏坏了,这种情况没有必要修。

网友:
竖线可以修,横线就完了。
当然要专用设备的。

网友:
呵呵 太谢谢啦我这里试过屏线从新插还是那样估计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屏和屏线各占50%啊,报废的多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,主板没坏,基本报废。

网友:
我劝你还是买一台新的用吧,感觉能讲究用也好的。

网友:
一般修不了,如果有热压机则可以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