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17寸显示器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联想17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有显示  但是图像跟显卡没有挂驱动一样的现象 ,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,但是我 不会修显示器,请问是驱动板哪的毛病

网友:
重新写驱动可以解决

网友:
LZ能否抓个故障现象截图上来啊?是花屏嘛?如果你不会修显示器那可以试试重插哈屏线看看,不行的话可能你也不好处理了。

网友:
可以用通用板代啊(成本35元),我换过不少!

网友:
问题不太明白!是不同步吧!重新刷下程序试试!

网友:
说的有点含糊啊,想帮你都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