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通电不显示代码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问各位大老,小弟手上现有一块杂牌810主版,通电后各器件没有任何异常,上诊断卡时不显示代码(其它电源灯都亮),电源也换过,插曹也换过.现在就不知道怎么下手搞了,还请各位帮忙,谢谢了

网友:
CPU换试下
遇到过CPU挂了的

网友:
BIOS刷下 南桥北桥看有没有OPEN

网友:
有些810的主板上诊断卡是不能工作的

网友:
什么参数都没 有,你都没有初步去检修。叫别人怎么帮你?

网友:
bios芯片换换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