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保存cmos后不亮

楼主(2008-12-20):
今天接到一块V星845pe
开始不亮后来刷啦bios
亮啦是亮啦但是cmos一保存重启就不亮
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在刷个试下,有时版本不对也会这样

网友:
和I/O部分也有关系的!

网友:
在刷次BIOS看看

网友:
哎 这种问题与的太多了  从来没解决一个  郁闷死了 很有可能是南桥上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BIOS芯片,有时芯片出问题也是这样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