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个飞利普屏后面的电源IC 型号AUO-003 0546T070

楼主(2008-12-20):
求个17飞利普屏后面的电源IC 型号AUO-003 0546T070 (大的4边形的芯片) 有这个芯片的兄弟 买个给我
芯片

网友:
AUO-003 是液晶驱动芯片

网友:
那这位兄弟有吗 我想找个

网友:
回复AUO-003液晶屏IC
回复AUO-003液晶屏IC,这个网站有很多液晶屏的集成,你慢慢看看,
肯定有你想要的。价格也合理
http://www.zghnwx.com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 换了个AUO-003还是一样的问题呀 图象有 就是有点白茫茫的 光屏在别的板子上也是一样的(白茫茫的) 确定是屏上的问题或者是屏 3.3供电只有3.17V不知道正常不

网友:
不送電 靜態測一下VCC對地的阻抗是否太低

网友:
好的 有时间再去研究下 不行就只能放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