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Y800不通电

楼主(2008-12-20):
接手一台笔记本Y800 开始用户说倒了水进去.然后能开机能进系统,就是键盘乱跳,
然后就为用户处理,
拆开机器发现只是键盘上有水,主板没进水,
随后接上电源,发现电源灯不亮,
查电源接口无短路,加焊I/O无结果,接可调电源无电压输出,
CPU座子下贴片电容只有4欧(取下CPU)
这样的情况是否短路,是哪里短路呢?

网友:
没人回复,自己找出答案了,连接电源19V的一个电容坏掉了,
现在不短路了.可是连接电容的一个IC 4425没有转换待机电压,
有19V输送过来,4425有什么带换吗?
有哪位有PDF资料啊

网友:
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