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P3186用什么型号代换

楼主(2008-12-20):
还有他的工作图

网友:
3168 3180 3188 都差不多,可以代换

网友:
为什么这样的ic那么好坏啊?

网友:
供电芯片3188 跟111R的时钟 进配件都要进些

网友:
ADP3180用ADP3186代过,能用。3186用3180代用不了,应该不是很通用的。最好买个一样的换上去。

网友(2010-04-10):
不知道呢。上次我也是有个3180坏。而我有3186,没敢换。

网友:
ADP3185
就可以

网友:
file:///C:/DOCUME~1/ADMINI~1/LOCALS~1/Temp/)BSG}$QC3_G~90IRQ5OT]BO.jpg 世事无绝对 也得分什么样的板子 像华硕k8v-chinafixe 用的adp
3186 你用80 88 68 81 都不能代换 只能原值代换

网友:
用ADP3166换,肯定行。用3180就没试过,估计不行

网友:
ADP3180可以的

网友:
代用不了电压变低   不知道用什么能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