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EMON液晶无显示,亮黄灯

楼主(2008-12-20):
一台15寸的comemon液晶显示器无显示,面板指示为黄灯(正常为绿灯),按面板的电源开关无作用。拆机检查发现MCU的12M晶振不起振,一端5V另外一端0V(正常时两脚为2.5V),已更换晶振及2个晶振电容,还有面板所有开关,代换过12V的电源供应器都无效。该机器还有时会正常,一但正常一天用都没事,但过一天可能又会出同样的问题。请问各位会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谢谢芯力维修中心,总算解了心头之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