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39V040CPZ BIOS哪种可以替代

楼主(2008-12-20):
哪位大虾帮我看看  W39V040CPZ  BIOS哪种可以替代,华硕M2V主板上的.我的编程器刷不了啊.

网友:
PMFL004T这个可能代我试过的

网友:
标有004一般都可以用的

标有004一般都可以用的,我常刷BIOS,有过这样的经验。004指的是它的容量。

网友:
W39V040FBP

网友:
可以代换的有PM49FL004T、W39V040AP、SST49LF004B。

网友:
3.3V LPC PM49FL004T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