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k400an进系统自动断电

楼主(2008-12-20):
uk400an主板开机正常.一进系统自动断电.第二次开机主板保护.表现为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动了...第三次开机正常.但一进系统又出现上述问题.有那位高手知道是那一方面出现问题的吗?谢谢了.

网友:
先查一下核心供电

网友:
是不是散热不好啊

网友:
这中问题 基本上是没的救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在DOS下用了一小时都矛问题..不会是散热的问题..

网友:
这也有个板是类似问题
进系统就重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