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几张打印机维修图片,问题多多的LQ300K+打印机(图)

楼主(2008-12-20):
LQ300K+ 通电无任何反应

经测量确定是雷击引起大面积元件损坏

更换超大规模门阵/主控芯片

来个更换后的特写,上面一块块的是松香

更换后试机,能通电...自检打印也正常,但是接上电脑死活不打印

再次拆开底板,逐一测量信号线电阻,发现上拉电阻很多都开路.

找来一块废台式机主板,上面有很多适用的小零件

竟然有十来个电阻被雷击坏....

换出来的芯片和一堆小电阻并且满心欢喜的试机....结果令我呆若木鸡,这东西又没半点反应.......

再拆...............再测,在示波器帮助下,发现问题了,就是这个六相开环反相器也被雷烧坏了.手头无原型号,于是拆旧光驱上一个速度低点的元件代用,因为针式打印机速度本来就不快....

装机试机,久违的XP测试页出来了,修被雷击的机器真是一波三折.........

一路顺手装配好外壳,再试机,出来了.....这次不会错,送机收钱............概叹一句.这机器的配件比牛还贵

修这机器收了350,还是包票的,大伙说,价格有低了吗?

网友:
呵呵,我的维修经验全部是自己摸出来的,我没有过师傅

补充下,300K+主板价格在350元左右,我收人家才350元.....这个芯片是拆机货,平,一百多点,还有一点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就是这个六相开环反相器也被雷烧坏了.手头无原型号,于是拆旧光驱上一个速度低点的元件代用,因为针式打印机速度本来就不快....

不是74LS06吗???
不联机打印就是找他哦
一般就是他和门阵

你好,原型号是74LS05,查资料得知74LS04也可以代,这个门电路在某些老光驱上有,05很少见,最常见是我们以前用的乐华编程器上的就是

网友:
买个二手机也就是200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,就是这个六相开环反相器也被雷烧坏了.手头无原型号,于是拆旧光驱上一个速度低点的元件代用,因为针式打印机速度本来就不快....

不是74LS06吗???
不联机打印就是找他哦
一般就是他和门阵

他和门阵????????????74LS06本来就是门阵啊

网友B:
牛,也够黑的了,差不多和新的机器一样的价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牛,也够黑的了,差不多和新的机器一样的价格了

兄弟上太平洋看下新机价再来说话吧

网友(2009-05-03):
但是我看不懂电路图啊    不知道怎么换啊】

网友:
他和门阵????????????74LS06本来就是门阵啊
引用 网友C:

六相开环反相器>>74LS06
门阵>>>>E01A17AB

网友:
楼主请教你门阵是热风枪吹下的吗?也是热风枪焊上??拆焊有甚么特别要注意的
谢谢

网友:
看现象修机器,什么现象修什么东西。

网友:
楼主折焊高手

网友:
师傅我来了

网友(2009-06-07):
回复 网友D:
你好,我需要HP54622A 一台, jackyu9988@163.com

网友:
理论基础  必须过关...
lz 好强!

网友(2009-07-08):
楼主挺厉害的  呵呵  我们主板坏了的  都是直接换  主板 》只会修电源   呵呵

网友:
厉害 这个才叫修打印机,我们就是换一般不修。

网友(2009-11-10):
路漫漫啊,这种境界不错啊

网友:
新机好像是1400多,呵呵,修这个比修主板赚钱呀,

支持楼主,楼主QQ号多少,希望能交流学习下

网友:
LZ太强焊了。

     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走到这一步哟

网友:
这个机器坏主板基本就是主芯片和74LS0X这两个,LPT线带电拔插就容易烧这两个芯片,74LS04 74LS05 74LS06这几个芯片都可以替换,06是后面的产品,个人佩服“黑马思路”,N久没修打印机了,还记得74LS06这个芯片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佩服佩服!!!!

网友(2009-12-21):
很久没来看这个贴子,呵呵,基本上,二脚以上的贴片都是风枪焊接的.
拆焊和焊接特别注意PCB起泡,这种板材质比较娇气,轻轻一吹就爆,所以注意风枪加热要平均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