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在一屏上测得的有关电压数据,不知道对大家有用不。

楼主(2008-12-20):
今天修一台显示器,修好后就随便把屏上电路板上的测试点的电压测了下来。(用47型指针表测)
屏是M170EG01 V。A
屏上电路板上的型号是:M170EG01 VA
           05M08-1C
板上的集成芯片是:AUO-020和AAT1164
VEE1    -5.8V
VCOM1   4.3V
AVDD1    12V
VGH1    25V
CHKPAT1  3.4V
GAVCC1   3.4V
POL2    1.8V
VCOM2   4.3V
STB2    0.3V
YVCC1   3.4V
YVCC2   3.4V

网友:
不错的数据资料.以AAT1164为中心的屏电压转换电路还是比较好修的.建议大家收集不同屏的电压参数.这样就能更好的维修一些关于屏上面的问题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