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现象你遇过吗?

楼主(2008-12-20):
接了一台从未修过这种现象的山寨显示器,现象是通电后一切都正常,唯有一样不正常,那就是菜单中只有向两边伸大同埋缩小的功能不能用,其它的功能全正常.这可是我维修电脑第一种没修过的现象.各位,比点提示,究竟问题出在那里?拜托啦.
电脑

网友:
是不能用还是调时只有数字在变图像没有任何反应,
有可能是资料的问题吧,

网友:
进总线调一下,里面的数据调满了,普通调整就不能调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.啊,调时只有数字在变图像没有任何反应,我都不知该咋办,请问你有什么高见,?麻烦你帮下忙.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请问总线在那哦?

网友:
里面连线可能松了

网友:
行幅电路出问题了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这样的显示器,行幅,就是左右调不了,调了没用,拉不开,后来是调制电感空焊了,补了就行了,

网友:
看来楼主对显示器维修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.行幅能调大不能调小.正如楼上几位分析的那样.一.ROM资料及调试问题.二:电路上的问题.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
查了那么久,原来是调整管坏了,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。各位,以后要记住咯。有经验就大家分享嘛

网友:
这个问题楼早就应该从行调整电路入手!

网友:
早应该从行幅调整电路入手,哥们上咱们基地的显示器课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