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4针12V微短怎么检测

楼主(2008-12-20):
杂牌478针主板,不装4针电源可以触发,装上就保护.断开大电感,12V阻值正常,看来是电感后面的问题,请指点一下具体怎么检测.

网友:
断开大电感
测量PCB上电感输出一侧,如果还短路.把北桥坏的可能性较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断开后,前670欧,输出端230.请问这个可以判断些什么问题吗?

网友:
应该没有对地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