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指点,电源是怎麽修的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有一批长城电源,插在主板上不好开机机,主板是好的,请问高手们象这样的长城电源故障是什么管子坏了还是哪里的问题,请你们务必要回答小弟的这些话,谢谢各位了
主板

网友:
补充一下把电源拆开后发现里面没有什么烧伤现象,有的只是电容爆浆,可是换过以后还是不转

网友:
详细说一下故障!

网友:
应该是启动部分有问题,建议换控制集成块试试

网友:
查一下辅助电路前面的几个电阻。

网友:
电容,保险,二极管。

网友:
电容爆浆的换了,保险要量一下啊

网友:
在论坛里找个电路图,按线路测辅助电路电压.注意安全.

网友:
应该有一个好的维修思路才能查出故障吧 ,这样什么都不知道 你从那着手?、

网友:
从初级修起,保险 整流桥堆或者二极管 大电容 还有 13007等开关管

网友:
把C26 47u/50V换个220u/50V试一下.

网友:
还是不行的,寄来给我,我跟你修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