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简单的问题?

楼主(2008-12-20):
PNP三极管,用在开关电路控制LED的熄灭/点亮,基极的触发电压是不是<0.8V?标准的是多少?
今天我用万能板做了个电路,用的9012来控制,1,发现基极电压有2V的时候,发射极和集电极还是导通的,LED会发光;2,再将基地接到5V,就截止了,LED不发光了.3,将基极脚悬空,LED也不发光,用手触摸基极,LED会发微弱的光.
由于不能上传图片,老是说"上传的文件无效的文件格式"不知师傅们能否理解?

网友:
基本电路你都没学好,不知道你做的是共哪个极的电路,pnp集电极的电平最低,射极最高。

网友:
还是看看导通原理吧

网友:
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吧~~

网友:
2# 说的对.发射极如果接地(0V),集电极的电平VCC是负的.

网友:
已经搞清楚了,脑袋一时生诱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