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华硕P4P800-X的主板,进来看一下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新手,跑电路时怎么都跑不出3。3VSB电压的产生在哪里?从5VSB那里跑到了一个ABE438的三极管,出来是3。3VSB电压,我就不明白了,三极管是怎么能稳压输出3。3VSB的?
我这板上没有类似1117 或1084的管子!!
是不是我跑错线路了?还是5VSB那里通过直接电阻降压得出3。3VSB的待机电压的??
希望热心人指点一下!!

网友:
你测量一下PCI 槽的 14脚
如果有3.3V
那待机电压就正常了

网友:
我不是想知道电压正不正常,而我想知道这块板的3。3VSB是怎么出来的,跑不到线路呀!

网友:
三极管为什么就不能变压呀?黑白电视机不都是靠三极管来降压的吗?

网友:
"三极管为什么就不能变压呀?黑白电视机不都是靠三极管来降压的吗?"
说的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