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笔记本220v供电正常,电池供电负荷稍大就死机,是什么毛病呢?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教:笔记本220v供电正常,电池供电负荷稍大就死机,是什么毛病呢?

网友:
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网友:
就是用220v(适配器)供电,本子正常,用电池供电时,负荷稍大(比如放高清电影)就死机,是什么毛病呢?
不知这回说清楚没有?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不稳定。换电池试试吧,或者把维修电源调到电池电压检测电流。

网友:
电池换了,问题依旧……

网友:
可能是有一组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你查一下电池供电芯片是不是正常。它其中有2个脚是连接保护隔离,作用是检查保护隔离电流的大小,还有2个脚是连接电池,作用是检查电池的电流大小。你可以查一下连接到电池之间的元器件

网友:
电池,或者是放电电路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