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1110显示器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买了台二手dell p1110每次冷开机屏幕感觉偏绿色且偏亮,一会儿后屏幕悄悄慢慢地暗了下来,绿色也淡了些,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后,屏幕稳定下来,每次冷开机都是这样,已经用了半年了,都是这样,所以每次开机都要把亮度调下来,然后又调高,很麻烦,曾经尝试检修,开冷开机前先对管座灯丝预加热后开机,问题仍是一样(灯丝电压一直4.85V,很稳定,所以排除灯丝问题),检测G2电压是600V(一直也很稳定,不过不知道这个电压值是否合理,有专业人士可以告诉我吗),检测KR,KB,KG发现从冷开机到热机后有些微升高,于是,模拟调节亮度按键,发现把亮度调低时,KR,KB,KG电压是一同升高,因此故障估计应该是KR,KB,KG变化造成的,检测到这里,就不知道如何继续了,为何KR,KB,KG电压冷开机到热机后会有变化?调节对比度,发现KR,KB,KG电压也是变化的,亮度&对比度调节都会使KR,KB,KG电压变化,那到底这两种变化有什么区别?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下视放部分供电的+80V滤波电容是否失效

网友:
谢谢指点,怎样知道这个电容是否失效

网友:
刚才准确测了一下KR,KB,KG电压,从冷开机(亮度较高)80.2v,91.8v,89.1v到稳定下来79.6v,91.3v,88.6v,三阴极电压均下降了0.5V,灯丝一直不变是4.85V,很稳定,G2电压611V,也很稳定,电压值均是直流挡测出

网友:
很奇怪,本来KB,KG,KR电压越低,亮度就越高,但我测了开机到热机的KB,KG,KR电压是变低了,可是亮度却暗了

网友:
把视放电压的滤波电容代换了,还有管座

网友:
检查ABL 电路元件

网友:
80V电压也是一直稳定在78.8V,至于管座我还没有找到替换的,以前我试过很多情况就是开机从暗到亮,从模糊到清晰,一般换管座都解决问题,但我这个显示器开机是从亮到暗,也会是管座有问题吗?
至于ABL电路我不知从何检查,望指教!

网友:
我给你一个好东西(图纸),里面电压都用红色标示出来了

你要帮我看看,垂直方向的枕形失真校正电路在那里,我的P1110下边枕形夫真在求助中!

附件中

网友:
怀疑是高压包问题!

网友:
老大,你的灯丝电压不对吧?灯丝电压一般是6.3V,允差为±5%,你的怎么才4.85V?莫非你的显像管灯丝电压是5V的?你的灯丝电压太低,造成显像管阴极中毒了!试把灯丝电压的支路检查一下吧。

网友:
请问什么叫阴极中毒?

网友:
阴极中毒是指显像管的灯丝电压过低,造成阴极温度不足,阴极发射电子能力大大下降,所以显像管亮度明显不足。

网友:
SONY机芯的通病,降低G2电压至522V左右就一切都OK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