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150B4黑屏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飞利浦150B4 开机一会屏幕就闪 过一会就黑屏了  是什么问题啊

网友:
楼主多在基地看看帖子吧,这种问题太常见了。
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板。

网友:
搭一个问题

飞利浦显示器,开机后过一会自动黑屏,关掉,再开又好了,再过一会,又黑屏...............不知何故

网友:
先看看电源TEA1533AP芯片或TEA1507还有5437B二极管 板位号为6115这个很容易软击穿。再就是高压板的了。

网友:
一般为高压板坏了!看看高压线圈是不是虚焊打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