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FP563 开机屏幕无显示 指示灯正常!什么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清华同方FP563 开机屏幕灯管是亮的 指示灯正常!什么问题 我怀疑驱动扳 和屏! 谁修过?

网友:
大部分是电源的问题!

网友:
主板和屏驱的可能行很大,也不排除电源电压不正常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的

网友(2009-02-24):
电源的问题

网友:
你先检查一下有没有+12V跟+5V的电源在说

网友:
    白屏是常见故障之一,原因有以下几点:主板上3.3V(5V)电源没有送出、液晶屏上的电源保险丝坏、液晶屏芯片坏(屏坏)。方法是用万用表量一下液晶屏接口部分的电源脚有没有主电压(3.3V或5V)电压过低或过高都不行,你查查看,祝你好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