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RO-m2主板APM9928坏代换问题

楼主(2008-12-20):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刚才接到同行一块华擎PRO-m2主板.  大概看了下没发现烧伤段线现象  上CPU,跑C1,  测内存MOS管电压2.5V,正常,   上内存天跳大F8就不跳了,再量内存MOS管电压降到2.02V,跑线路通到CPU架底的一个APM9928IC,   拆下CPU架子,发现APM9928明显烧坏了.  还有主板的电容换反了8个,少换上去1个,重新更换电容, 找了找没这个APM9928,用了个9173代不行,刚才看贴说4500可以代,4500我也用光了,,  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代APM9928的没?
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提醒下大家:  华硕,和华擎主板的电容和普通主板的电容焊接是反过来,白的是正,(普通白的是负)  具体最好看主板电容接发最保险!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我买了个SI9928回来花了7块钱修好了,谢谢1楼的版主!

网友:
SD4501 、STM8401、SDM8401、SI4532、SI4539、SI4544、SI4558、SI4562、SI9928、APM4546、AP4501、CEM3259、GE8401、MT4604、SI9939、SI4500、SI4542、FDS8928A、FDS8958A、NDS9952A、STP8401都可替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啦!我换了个SI9928上去,那个零件花了7块钱,收40元赚33元!

网友(2009-11-23):
用4500M可代!

网友(2010-01-15):
我的正好也是这个故障,只是手头没代换元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正好也遇到这样一块板子,经过跑线路,发现只要把3PIN与8PIN直接连上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