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利浦显示器自动黑屏求助坛友

楼主(2008-12-20):
飞利浦显示器,开机后过几分钟自动黑屏,关掉,再开又好了,再过几分钟,又黑屏...............不知何故
(注:不是系统设置问题,因为换其它显示器是没问题的)

网友:
多大的显示器啊?根据你说的现象有两可能是两方面的问题,一个是按键漏电,飞利浦有几款显示器这个问题比较多,可以先把按键换来试。还有就是高压部分了,可以断开高压12V改高压条试,有条件也可以外挂灯管试。

网友:
TEA1507性能不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,我遇到过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部分,12V,5V

网友:
电源部分,高压板和灯管。

网友:
今天我也接到到一台三星的710V,故障一样。

网友:
1高压板2灯管3电源板4驱动板

网友:
用替换法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