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 DELL 的 D830的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

楼主(2008-12-20):
我的DELL D830笔记本昨天升bios A14版本的时候莫名其妙就失败了
在VISTA32下面,运行升级文件,没有任何问题,自动重新启动后,
硬盘灯有亮2秒钟左右熄灭,最后就只剩下电源和蓝牙灯是亮的。现在
已经把机器主板拆下来了,但不知道哪个是bios芯片,cmos电池附近
有个BC92304,但又查不到引脚资料。
我喜欢电子发烧,所以拆焊工具齐全,写码器也借来了,就是搞不清
bios芯片资料,麻烦各位大侠帮帮忙告诉我啦。先谢谢了!

网友:
再就是,直接用从官方下载的升级文件分离出来的rom文件刷会不会有问题,跟从芯片读出来的bin文件有没有什么差异?

网友:
BIN跟ROM一码事。D830不知道啥样,你可以传个整板图上来看看

网友:
主板正面图片

网友:
主板的反面图片

网友:
应该在贴纸下面。在上面的图中应该没有

网友:
贴纸下面没有IC的,只有些阻容元件

网友:
pcmcia 下面有没有?

网友:
T卡下面只有一片黑胶贴着,很平整的没有元件。

网友:
斑竹果然是火眼金睛,这小东西躲在这里我想都想不到,谢谢斑竹啦~~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