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修可取吗?

楼主(2008-12-20):
今天修一块杂牌845gl主板,内存不过,上打值卡测2.5V正常,负载电压0.5V,明显不对!

测rtl9173 4脚有1.25V,换过芯片,排阻上也有1.25V,就是测试点(插槽一脚)是0.5,旁边6.3v1000uf的电容两端电压也是1.25v,于是我把1.25v通过飞线连到插槽1脚,修复!

这样修可取吗?我怀疑是内部断线了!

网友:
这个可以的,就是断线或是它接的一个很小的电阻开路了,我也有这么修过的,都没有出现过返修

网友:
能修好就行了~~就不是做研究~只要不影响到使用~怎么快怎么修``

网友:
下次在坏的话 就有可能内存挂了

网友:
是给自己修的就行
给客户修那就不好啦吧
这样修应该没有问题

网友:
这样修应该是没有问题了,不过最好还是在你那长时间测试一下啦

网友:
加个电阻保护下吧

网友:
没事的!板子内部断线,只能这样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