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有一片GA-8I915P的板,没有VCORE电压?

楼主(2008-12-20):
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板是GA-8I915P的板,测对地值正常后
上电触发量电压内存供电和南北桥供电都正常,就是没有VCORE电压,刚开始量上下管发现MOS管G极没有电压,于是换了个主控IC,可是还是没有VCORE,后来有换了I/O,却还是不出来,
这会是什么东西坏了引起的呀,请教下各位?

网友:
有高手在不

网友:
没EN信号也不会有VCORE的~

网友:
换个CPU看看,有可能CPU烧了呢,VCORE电压好像是有CPU管控的

网友:
谢谢
问题解决了,南桥烧了

网友:
南桥烧了,上下管发现MOS管G极也会没有电压吗?

网友:
先看一下有没有EN信号,有的话看开机的一瞬间有没有波形,有的话是返馈电路有问题.如果没有那是起动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南桥也会影响VCPRE? 有高手说说原理吗?

网友:
G极没有电压,应该是电源管理次芯片出问题的较多一点

网友:
这样呀,可能是我太粗心没有仔细追线路,
唉。。。。。现在板还给人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