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过回焊的7500显卡用半个月后又出问题了!

楼主(2008-12-20):
T41本子显卡花屏,开机有时不亮,已确定是7500问题,用土炮红外烤了以后能正常,用不到一个月毛病又复发了!想请教高手:7500出问题多是BGA本身的问题开焊了还是BGA上面的显存开焊的多?怎么做才能根治7500的毛病啊?!
显卡

网友:
将显卡BGA取下来重新植珠,在做回去就可以了 如果不放心,可以做新的BGA上去

网友:
呵,是的,主要看下它上面的两个显存是不是全封装的,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加热下,如果是的话呢,最好就是换个咯,没办法的事!

网友:
加强散热......可将风扇接至USB5V使其常转!........

网友:
重新植珠做BGA```如果再不行的直接换显卡了``

网友:
换新的显卡比较可靠一点

网友:
是喔换新的而且不要全封装的那种更好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