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8IR2003主板怪问题 IO代换

楼主(2008-12-20):
技嘉GA-8IR2003主板怪问题,不能加电,测5V有到PW处,边加电边用手摸32.768能加电,又无复位,再用手摸晶振,就有复位并跑C1,变00不跑了,点PW关电,无法关,用手摸晶振,又能断电,经过实验,只要用手摸晶振,就会跑一次码,怪了,不知哪里问题,请师傅指导下,谢谢!注:南桥附近的晶振已换过了(32.768)经过大家的帮忙,还是不行,打算换IO了,原板是IT8702F-A,没找着一样的,手头有IT8705F
不知能不能直接代换?

网友:
把经相连的谐振电容也换了,

网友:
把跟晶振相连的2个电容换掉试试看

网友:
把周边的相关电路补补焊吧

网友A:
按下南桥看下,有可能是桥接触不好,或周边小元件虚焊

网友:
用吹风加热吹SB

网友:
压着SB点RST看下能正常跑不`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下南桥看下,有可能是桥接触不好,或周边小元件虚焊

按了南桥也是不行,周边也加焊了,未能解决,唉........学艺不精

网友:
那就只有换南桥了

网友:
把连接晶振的那个电阻也换了试一下,华硕的主板碰到过这样的问题.

网友:
取掉谐振电容
换32.768
换IO
加焊,更换SB

网友:
看跳帽是不是反了

网友:
看样子是南桥挂掉了

网友B:
浅学了,精英有GA-8IR2003这款主板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浅学了,精英有GA-8IR2003这款主板吗?

哦,搞错了,是技嘉吧,上个图

网友C:
把和晶振相连的两个谐振电容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把和晶振相连的两个谐振电容换了

你说的问题,都已试了,请仔细看上面发表的内容

网友D:
经过大家的帮忙,还是不行,打算换IO了,原板是IT8702F-A,没找着一样的,手头有IT8705F
不知能不能直接代换?

网友:
查找8702和8705的引脚看是否一样不呀,一样就可不一样就不行.

网友:
106电阻和谐振电容换啦没有

网友:
对啦8705f不能代换8702f
8712可以

网友:
应该还是SB的 问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经过大家的帮忙,还是不行,打算换IO了,原板是IT8702F-A,没找着一样的,手头有IT8705F
不知能不能直接代换?

不能代换的。换的时候还要拆原技嘉板的IO型号一样的,不然你换个不是技嘉的IO,也是8702F-A也没用.

网友E:
当然不行,技嘉IO都是专用的,注意第一行数字后的字母,第二行最后三位字母,第三行的GB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当然不行,技嘉IO都是专用的,注意第一行数字后的字母,第二行最后三位字母,第三行的GB

哦,多谢,见识了。技嘉的IO还讲究这么多呀,看来先放着了

网友(2009-08-24):
我主板也一样啊。我按南桥不能开机,摸晶振或者电池能开机,敲打南桥也能开机,现在不知道怎么了,我换了电容又能开机。把原来旧的换上去还是能开机。不知道怎么回事。(加焊南桥2次了。自己头一次加焊的,不知道有没有焊好)

网友:
南桥潮湿了,洗下南桥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