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4pe-x跑 C0

楼主(2008-12-20):
主板循环跑C0,量内存电压2.65V,信号电压1.33V,但是时钟在循环的时候,有一个虚像小于原来频率,但是我测时钟发生器输出端没有这种现象,不知道怎么修了,请大师们给个思路!
主板

网友:
觉得有时候跑CO,是不跑内存,有时候是没跑到内存,还停在CPU,以前碰到过,具体忘记了,好像是CPU到南桥,还有靠CPU周边信号上拉电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cpu电源时钟复位我全测过了没发现什么不对,把内存换到第三个插槿上来,就能到C3,

网友:
C0 CPU还没有跑起来,轮不到内存的事情,一般考虑CPU,CPU座子的问题。也可能涉及北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谢谢张老师的回复,cpu 座子,我拿测试灯测过,灯全亮呢,不像有虚焊,还是我的思路不对?我测cpu 没问题才想内存!!

网友:
刷下bios试试,大多数都能好。

网友:
虚像小于原来频率. 这个怎么理解啊~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bios已经刷过了,还是如此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有两个频率出现!

网友:
考虑cpu座子和BIOS的问题

网友(2009-05-30):
我修过一块有时跑01 有时跑C0,洗洗更健康,检测CPU数据地址线全部正常,电压正常,最后把南桥,比桥,u座,全部用洗板水洗一下,吹干,虽然还是跑01,但是正常运作 ,装系统

网友:
你还是考虑下cpu座子吧 应该 是

网友:
跑C0 就是CPU还没有跑起来,一般考虑CPU,CPU座子和北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