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机不上网

楼主(2008-12-20):
故障现象:无线网卡和有线都不能上网
    用三张不同的光盘装了三遍系统都是一样,用同一张光盘装自己的机子系统后联上网线可以上网,用客户的机子就是上不了网。差一点就要搞它的网卡,.后来一高手说是网卡驱动没装上,重新装上驱动后,上网正常。看来系统盘也不是万能的,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的机子装上可以上网,而客户的机子为什么就上不了网呢,看来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还是要先从系统找起.

网友:
我晕,楼主还是再学习学习吧

网友:
你的网卡芯片和他的一模一样

网友(2009-03-17):
你找下USB网卡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一个联想的机子,网卡驱动能装上,接上网线后就是不能发送和接收数据,显示受限。打电话问联想说是主板故障,没办法还是买个USB网卡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