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寸海尔显示器发红

楼主(2008-12-20):
不连接主机的情况测显示器尾板的管座电压如下:
G1:0v     GK: 57V
G2 :0V     RK: 70V
HT: 0V      BK: 60V
RK电压明显高了,顺着RK线路查了相关元器件也没查出来,请各位师傅帮忙看一下大概是那里的问题。等要回数码相机过几天上个图片,此显示器型号: HC15160 此显示器症状是屏幕发红,刚开机时屏幕显示清楚时间越长越模糊。

网友:
连接主机的情况下测显示器尾板的管座电压如下:
G1:-69v     GK: 54V
G2 :337V     RK: 68V
HT: 6V        BK: 57V
再附上图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1.显像管红枪老化。2.调总线。3.换座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