误修理已解决P4VBX-X误操作

楼主(2008-12-20):
各位师傅好
今天一块华硕主板,本来是工作的,就是一个16V1500UF电容爆浆。换后,自己懒了,让网管装的主板,他会没有插4针12V供电,开机风扇转,CPU不工作,我过去看了,重新插上4针12V供电插头,开机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,假负载装上也是开机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两组MOS管,在线测量正常。
供电控制用的是ADP3180+ADP3418K
请指点。
谢谢!
开心快乐!
电容装反了。

网友:
先找到短路点吧~实在找不到就烧烧看有没发热的元器件~

网友:
电容反了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真是高,一语惊醒梦中人。
刚刚看了看,真是电容装反了,经验注意,忽略了华硕板子。
另外,真是修理时不能带情绪的。真的会误事的。
衷心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