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2-20):
东芝R150触摸板无反应了请教高手告知拜托了
触摸板

网友:
先看看是不是软件设置或者BIOS里的问题;

网友:
有可能是TOUCHPAD驱动的问题,下载驱动试试,注意有没有功能键或软开关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关键是我的电脑还不时的弹出“粘滞键”问你是否确定要使用的对话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关键是我的电脑还不时的弹出“粘滞键”问你是否确定要使用的对话框

网友:
键盘有连键吧

网友:
现在怎么确定是键盘问题,还是键盘控制芯片问题呢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先把触摸软连拿下看看

网友:
FN+F9 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