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三天没解决的故障..无思路了..求帮助

楼主(2008-12-20):
一台TCL K40的本.915北桥。。FB南桥。。。...故障是上电不显...........做过测试如下..
  ......3.3  5V.....VCORE  1.36V........内存供电1.9V................基准电压0.96也正常。。U已发烫
此扳上二代内存..U已发.烫且无MINIPCI....BIOS又为ISA总线...................只好在IO8510E上接LAD总线出来跑d0..。电流1.06左右后跳不上去后掉到0.94。。。打北桥阻值正常。。没思路了。。换个北桥后依旧。。说明原来北桥是好的/并且故障点不在北桥。。IO的可能性并不大。但是又有料直接更换后无效。。求帮助

网友:
d0 是不是刚开始跑码??

网友:
复位有否

你确定CPU上有复位吗,

网友:
BIOS刷过了..U已发烫且 复位跟PG都有....跑的时候是00- D0这样跑.感觉好象是没跑或者就是档内存..有点像主扳上的C1的感觉

网友:
内存槽有没有加焊过呢??

网友:
不上电,可以先搞南桥和拆下网卡芯片

网友:
都已经跑D0了你还不上电搞南桥/...拜托别乱出坏点子好不

网友:
这种板子 只能用示波器修

焊线的诊断卡  那得啥样人啊
电流到1.几V 应该是显卡不过查显卡  要是集成的查内存这块

网友:
内存问题,焊一下座座看看,

网友:
一步到D0好象就是00,先看下CPURST、PG、CLK、VREF和北桥VREF。没问题 换个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用波打了下内存的SM总线..发现内存还没被选中..南桥是点胶的/明天只能用风枪慢慢把胶搞下来后在重新做了.如果修好..来告诉大家..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

网友:
拔了内存还是D0说明 内存都还没抓住呢..应该是还没到显卡的越哥

网友:
D0的问题一般都是CPU没有工作啊,重点查看CPU电路的问题吧

网友:
感觉上是北桥或者显卡的问题,重做吧,做到亮为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