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BIOS这样提示。不知道怎么做了

楼主(2008-12-20):
还提示
intel cpu ucode loading error
press F1  to  Resume

网友:
我看这个有点像华硕的板子,前些日子我就弄过一个这样的,必须要按F1才能进入系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我都把软驱关了

网友:
CPU识别错误吧~刷BIOS~
里面有个选项可以把这提示关了

网友:
CPU微码加载错误。这里的uCODE是微码的意思,因为希腊字母出不来,u是用来代替的。
这样的问题可能出在BIOS,,内存,CPU以及CPU座子

网友:
刷新版BIOS
我一块升技,一块MSI都是这样解决的

网友:
换bios版本试一试
或者因cmos离调一下

网友:
恩。这是非致命错误!我在BIOS里面设置了下
有人说是CPU风扇的插槽插错了!不知道是不是的!下次试看!

网友:
bios无法识别的cpu
升级bios

网友:
要到CMOS里面的BOOT里面有一个FI的关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