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华硕主板的故障现求救

楼主(2008-12-20):
一块系华硕的K8N主板,放上测试卡开机后测试灯一闪一闪的NF3 250桥发热很历害,以为是桥的问题就更换了一块NF3 250的桥结果故障还是一样。。。
另一块主板是华硕的P4PE2-X 无法正常关机,每次关机后又重启,IO型号为W83627HF-A,这问题会是IO的问题吗

网友:
1》NF3 250桥发热很历害  测1.5伏供电的管子
2》要是动CMOS要是没用  IO可能性最大   我遇见几块了  都换好了

网友:
我之前修的一块板是关机风扇快停的时候,板又自动亮了,
把声卡吹下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故障没描述清楚,各电压信号正常否,桥都能换?为什么这点问题就不先查呢? 还是把故障点说清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