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技NF8主板,开机南桥发热,通病~

楼主(2008-12-20):
请教大家,最近到了一批升技的NF8主板,该批主板,开机南桥发热,不能触发,不判断是南桥环,因为一个网吧20片同一问题,感觉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问题呢

那位兄弟有修到过~

网友:
3.3正常不??这种板通病就是桥空焊~~

网友:
排除空焊,反正通电桥就很热,而且不能触发~

网友:
通电不触发热说明桥内存有可能短路,查一下3.3VSB对地阻值.

网友:
把IO拆了 看是不是IO短路导致的,单桥挂的也不在少数啊

网友:
IO换了,本来想判南桥死刑的,可以一共20多片,就说不过来了,所以我才想不是南桥挂了~

网友:
我的升技NF7南桥也很热,难道是升技的通病吗?

网友:
测量一下3.3VSB的阻值
也不是没有20几片板SB都坏了的可能性

网友A:
告诉LZ一个好方法,想办法去买块桥来换上去,你要是帮别人修20块板子全说南桥坏了,别人不信的,只认为你技术差,你可以对他说,换桥就收个120元,买个新桥来估计也在80元了,不过你的信用上去了啊,别人有板就给你修的,也不是网吧全坏南桥的啊,有时有坏一个MOS管的你就捡到便宜了.你要是不搞定,就没得生意做的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告诉LZ一个好方法,想办法去买块桥来换上去,你要是帮别人修20块板子全说南桥坏了,别人不信的,只认为你技术差,你可以对他说,换桥就收个120元,买个新桥来估计也在80元了,不过你的信用上去了啊,别人有板就给你修的,也不是 ...

120*20=2400 元
呵呵收费2400元,顾客恐怕改叫了

查查供电管子,
大不了,一个一个零件换,换个边。看换到那个不烫手了

网友:
10楼的你别说,上次就有网吧的出125元给我换了NF520的桥,此板上AM2的CPU的,原本是虚焊的,给其它人修过了,焊过桥后直接短路了.拿过来修,

网友:
因该是南桥卦了

网友:
汗,今天郁闷了,把全板的电容,场管,芯片全拆掉3.3V还是短,就是没想拆桥,到下午把桥拆了,3.3V不短了,汗,确定桥挂了~~~

网友(2010-01-29):
:lo原来是这样的结局

网友:
完了都坏桥呀,看来这板不能用了。

网友:
CMOS供电压是3。3V吗?如果过高,会温度过高,无法触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