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12-20):
一块华擎845pe的主板,开机进系统到欢迎界面就死机了,cpu,内存都换过,硬盘,显卡都换了,系统重装了两次,用的不同的版本,还是出现前面说的问题。换块板子试过是好的,其它配件没问题,那这块板就肯定有问题了,但是具体怎么查呢,这种可以点亮,但不稳定的板子,还真不知道从那下手,还请高人指点一下。
系统重装

网友:
1.看看有没有烧坏的元件
2.换BOIS芯片

网友:
主板有IC短路,像75232.I/O

网友:
ATX电源稳定不

网友:
这种问题最难弄,不知道你所说的此板正常是怎么个正常,内存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应该在2.65---2.7V之间边上有一个9916场管,还有CPU供电...不行刷BIOS还不行NB有问题.

网友:
BIOS刷了几个都没用,还是一样。这就搞不懂了,进DOS没问题,ghost系统也没问题就是装好后停在欢迎使用的屏幕那块,键盘,鼠标还可以动。难道是桥坏了吗?

网友:
进BIOS把USB关了试试

网友:
跟USB有什么关系呢,能详细点吗?

网友:
具体的也说不上来,但有些板我把USB关了就可以正常使用了,你不防试试.

网友:
楼上兄弟的神人啊,关了usb控制器就好了,但是usb就不能用了,难道是usb控制器坏了,这个好像是南桥里面的吧,那怎么弄呢?

网友:
这个我也没修好过,应该是桥出了问题吧

网友:
是不是用USB鼠标键盘?

网友:
没用usb鼠标和键盘,如果真是桥有问题那也没办法了,将就用着。谢谢大家顶贴!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坏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