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GA8I845GVM-RZ花屏

楼主(2008-12-20):
GA8I845GVM-RZ主板, 内存供电正常, 内存OK, 进系统再从起在DOS界面就花屏,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如果各外设都OK,就在你花的时候用手按一下NB试试看有无变化.

网友:
开机用手按一下北桥试试或接个独立显卡看看会不会花屏

网友:
换条内存试试